请教大家可以识别出*币面额的方案

楼主(2010-09-29):
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识别出不同面额的人民币。之前公司一直是想通过图像识别来解决,chunyang等前辈说的对,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确实不是很容易就能搞出来的!公司说让我先研下,我拿起图像识别和dsp的书看了看,基本上没有效率,摸不到路子呀,看来这个急不得!

所以在此同时,还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具体的可行方案呢?我自己想同时一起考虑下, 谢谢大家给予意见!

网友A:
不要报幻想了,路只有一条,图像识别,靠钞票本身的其它信息进行识别是不能基于摄像头的,而楼主此时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前提,很多人会误解的。

网友B:
呵呵, 先去看看我的帖子:声波测距下的秘密。
看完后再说。

网友A:
楼上的测距玩的就是图像处理的法子……

网友C:
直接测尺寸。不同面额纸币尺寸不一样

楼主:
不要报幻想了,路只有一条,图像识别,靠钞票本身的其它信息进行识别是不能基于摄像头的,而楼主此时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前提,很多人会误解的。 ...
引用 网友A:
嗯 对于我图像识别这个大课题只能也在一点点研究,假如跳出这个圈子,不基于摄像头,也就是摄像头的作用就是采集实时图像显示在电脑上,那么识别出*币面额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具体的可行方案呢?

网友A:
如果是基于图像的机器识别,没有其它的方法,还是那句话,不要报幻想,除非用其它手段比如光电法、磁识别法,这些都是验钞机的方法,使用条件也和验钞机相同,对你无意义。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盲人怎么识别面值的呢,因为每张*币右下角有几个点啊什么的就是标识了,识别这个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E:
问一下搞自动存款机的人不就知道了,不但要能识别面值,还要能识别真假,否则。。。。。。呵呵

网友A:
楼上两位不知楼主“识别”的前提和平台,我在3楼说“很多人会误解的”,这不,来了……

网友F:
现在有这种自动识别的机子吗?

网友A:
验钞机、柜员机等都可以识别,但属于接触式识别,楼主要的是基于视频的,方法截然不同。

网友G:
搞个图像对比嘛

网友H:
请问LZ一定要用图像识别吗?因为我以前搞过点钞机和验钞机,可以不用图像识别也能分出面额、真伪等。用图像也可以,取一张钞的几个部分放大,再比较也行

楼主:
恩谢谢 我的意思就是假如摄像头的作用仅仅是采集视频到电脑上显示,不参与识别功能,只是提供给用户一个观察界面。那么单独的识别面额的方案有哪些呢? 比如机器自动识别尺寸之类的等等 具体如何做呢?不知道有哪些比较可靠的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