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确定被测电压信号变化的频率(运放)

楼主(2010-09-29):
我要测的电压信号是非线性变化,我想知道它us级的变化。如果有一个运放来放大这个信号。我的运放要带宽为多大的。

网友A:
看你要多么高分辨率了。
要想看得很清楚,至少几百MHz。粗略看看,几十MHz。

网友B:
关键是这个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f=0.5/t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来理解这个粗略看看?
如果说是看每一us之间信号的变化那5—10M的带宽的放大器,是否可以说已经足够?

楼主:
回复 楼主:
f=0.5/t
图上的两段斜线的电压,它的开启时间可能在ns级

楼主:
任何的连续变化的信号都可以通过傅利叶变化来得到。只要在我的放大器3db之前的频率信号应该都可以过去。
像这样的信号,我如何来确定它的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