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C51 两种编写头文件方法 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0-09-29):
最近在学模块化编程。要自己写头文件。看了一下别人的头文件,无非就两种。
一种是只有一个.h文件,把函数的定义及函数的具体实现都放在一个.h文件中。
另外一种是一个.c文件,一个.h文件。.c是函数的具体实现,而.h只是定义函数。
这两种谁优谁劣?

网友A:
第二个比第一个稍微好点。

第二个的修改:C文件中定义函数和变量及函数的具体代码,在H文件做变量和函数的声明以及其他的宏定义,不应该涉及具体的代码实现和函数定义等。

楼主:
那我的这句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应该放在.c文件中,还是.h文件中呢?还是两个都要放?应为我的.c文件中也要用到uint,uchar。

2# yewuyi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放在.h中

网友C:
首先C不是头文件,所谓头文件,英文中是header file,也就是.h文件

网友D:
xx.c
xx.h

网友A:
那我的这句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应该放在.c文件中,还是.h文件中呢?还是两个都要放?应为我的.c文件中也要用到uint,uchar。

2# yewuyi  ...
引用 网友E:

放在一个H文件中,被各个C文件调用

网友F:
搞一个公用的头文件,其他模块都是独立的XXOO.C 和XXOO.H...
每一个XXOO.H都包含公用的头文件。
每一个XXOO.C都包含自己的头文件。

网友G:
路过的大侠请帮我看一下我的理解对不:
hqgboy说:“
搞一个公用的头文件,其他模块都是独立的XXOO.C 和XXOO.H...
每一个XXOO.H都包含公用的头文件。
每一个XXOO.C都包含自己的头文件。
"
我的理解就是: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这类所有c文件都要用到的放在一个公共的.h文件,比如叫public.h
然后后面就是
display.h(这里面要#inculde"public.h")
display.c(这里面要#include"display.h")
keyscan.h
keyscan.c
然后写一个main.c里面先包含public.h,display.h和keyscan.h然后就可以调用display和keyscan里面的函数了是吧?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H:
关于C中的“头文件”:

C(或C++)中的所谓头文件其实就是编译中第一次扫描是所做的“文本嵌入”。有点类似于宏替代,只不过其被放置在一个独立的文件中而已。

由于头文件可以被多模快引用,因此通常不能将具体变量或函数的实体放入到头文件中定义。否则,若被多模块引用后,便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另外,由于语法上不限制在同一模块中多处引用同一头文件,因此必须在头文件中加入相关条件编译来防止重复引用。

一般而言,头文件中通常放置的是各种变量类型或函数原型的定义。由于相关定义可以是全局的或局部于某一模块的,因此一般采用树状结构组织相关的头文件。全局头文件处在树根处,然后按模块关系逐级构建相关自树,最终“树叶”作为具体相关模块的头文件。树的母子关系体现在头文件间的嵌入引用关系(母嵌入在子中)。

网友I:
9楼的是对的。

网友F:
公用的#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etjmp.h>
#include    <rt_misc.h>
#include    "target.h"                               //This line may not be deleted 这一句不能删除

#include        "I2CINT.H"
#include        "HQGARM.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ZLG7289.H"
//#include        "UART0.H"
#include        "UART1.H"

网友F:
display.c

keyscan.c
都包含#include  "config.h"

网友J:
第二种
全局变量、模块接口都在h文件里声明
模块的私有变量和函数的声明和定义都放在c文件里
总之就是OOP的思想

网友K:
第二个好点。

网友L:
第二种好

网友M:
同意12、13楼。
1. 建立一个“总的头文件”,它包含所有的头文件。
2. 在每一个.c文件中包含该“总的头文件”。
很省事。
uCOS/II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N:
18楼的“总头文件”的做法往往是为了简化C文件和相关头文件的包含关系,不过我觉得有两个副作用:
1、模块间的层次没能在源文件中清晰体现;
2、只要你改动其中任一个头文件,编译器会重新编译所有源文件。

网友O:
同意楼上,“总头文件”虽然简化了书写,但是却导致编译效率的降低,另外不利于程序的阅读。
uCOS/II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把uCOS/II当成一个黑盒子(这里只是理解上这么做,跟开源没关系),你的程序在需要调用系统服务的时候包含“总头文件”就OK了。
但是一个工程中,除了uCOS/II本身的文件,我们自己编写的应用模块可能还有好多个,它也不是简单的像:
aa.h   aa.c
bb.h   bb.c
...
然后在main.c中包含aa.h,  bb.h  等头文件一样,在aa.c中你肯俄国调用了bb.c中的内容。

因此感觉10楼所说的头文件树是比较合适的,希望HWM能给出一个例子来讨论讨论。

网友P:
楼上好多说的都不错,不过我觉着都说的不完整,我最近也在写一个软件,不过不是MCU程序,而是计算机软件,其中N多模块,算到一起大概得有三十多个文件(包括源文件和头文件),我总结下我的写法。
假设一个程序有多个模块,那么每个模块一个 xx.c和一个xx.h对应,在xx.h中只声明函数和变量,对于在只在本模块中引用的变量或函数,不必在 xx.h中声明,而只在 xx.c中声明甚至可以不声明(只要你记得住),而在 xx.c 中具体定义。另外,对于全局各模块都要用到的宏定义之类的,可以单独写一个头文件,例如命名为:common.h,这样,需要引用哪个,就包含哪个头文件即可。在更改个别模块时,编译器也不会去把全部源文件都编译一遍。为了使编译器不会报类似“XX变量重定义”之类的错误,在每个头文件中声明全局唯一的宏定义来避免。
举例:如果有一项目中有 main,keyboard和display三个模块,则创建如下文件:
main.c
main.h
keyboard.c
keyboard.h
display.c
display.h
common.h
每个 xx.c文件包含对应的 xx.h文件、公用头文件(common.h)、引用到的其它模块的 xx.h和系统的库文件(如:stdio.h等),如果在某个模块的头文件中就已经需要common.h中的定义,也可以将其引用放在头文件中。在每个头文件中增加一个宏定义,以display.h为例:
//文件开头
#ifndef __DISPLAY_H__    //这个名字一般和模块名对应起来比较好,这样一般也不会重复,在VC的某些版本中,
//甚至使用了到了128位的GUID来保证这个名字的唯一性
#define __DISPLAY_H__

// 下面是你自己定义本模块中被外面引用的变量或/和函数的声明
extern int xxx;
......
extern void yyy( ... );
......
// 最后一行和第一行对应起来
#endif //#ifndef __DISPLAY_H__
这样就可以避免编译时的错误提示了。
这是C语言的写法,对于面向对象还有一种情况,类的继承,这时对应的是 xx.cpp和xx.h文件,在头文件中是类的定义,如果这个类是继承自另一个类,那么在头文件中就要引用另一个类的定义的头文件。不过我写MCU程序还没有用到,呵呵......
以上仅个人观点,也是从VC中学到的,谨供参考!

网友Q:
我都用.h文件

网友R:
关于C中的“头文件”:

C(或C++)中的所谓头文件其实就是编译中第一次扫描是所做的“文本嵌入”。有点类似于宏替代,只不过其被放置在一个独立的文件中而已。

由于头文件可以被多模快引用,因此通常不能将具体变 ...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最好的,希望能给出些例子,特别是处理母子的关系。

至于8楼的说法,虽然简化了,但维护肯能不方便。

网友S:
第二种好...每个source分别产生obj,主程序调用的时候直接link相应的obj就行了,否则还得compile一遍

楼主:
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用keill的时候。比如要用到这个函数_corl_(x,y);只需要在keill中添加intrins.h这个头文件,而不用添加intrins.c,就可以编译通过。而:'(我写好头文件后必须同时加xxx.h和xxx.c到keill中,否则编译不通过。

网友P:
因为系统的 xx.h 只是一个声明,xx.c文件不用你加是因为已经编译好了 xx.lib放在安装目录的lib目录下,编译器会直接去链接那些模块。

网友T(2011-10-12):
如何自己写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