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27Mhz无线,用单片机怎样发码解码通信距离较长

楼主(2010-09-29):
最近做一个遥控车,对于无线发码和解码方式不太懂,一般来说发码和解码都是自己定的协议,只要能解出就行了,但是如何编码能增加通信的距离呢??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简单一点的,可以使用曼彻斯特编码,因为信号中难免有长1和长0这样的数据出现,这类数据直接发送的话很容易受扰,有些信道如超再生接收机等甚至本身就不准许出现长1长0,增加数字增益的话,则可以采用各种纠错编码,但对低速信道不适用。对于楼主的廉价、低端遥控信道而言情况不同,楼主可以自行约定控制字避免长1、长0即可,不必采用任何编码,延长通讯距离主要在于你的硬件设计,特别是EMC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2
请问chunyang 为什么使用曼切斯特码呢?他的优势在哪里呢?

网友A:
前面已经讲过,曼彻斯特编码可以避免长1、长0。

网友B:
低速通信可以使用BCH (31,21)码, 1200~9600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