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

楼主(2010-09-29):
看看我画的PCB板咋样

网友A:
貌似很复杂!请多指教!

网友B:
对我这新手来说不错 !!
学习啦 !!

网友C:
新手来说基本上算不错,但是还是可以做的美观些,还有走线能尽量按照数字电路的走线方式走吧,有些路没必要弯那么远,另外这个应该发到PCB区去!
呵呵

网友D:
滤波电容要尽量靠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