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转±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0-09-29):
本人菜鸟 初做电源  现在手头有±15V的线性直流电源
但是IC芯片供电既有±15V  又有±5V的
1.直接用15V通过7805转到5v  -15V通过7905转到-5V可以么  这样做是不是压差太大了
2.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
先谢谢了

网友A:
+/-5V工作电流不大的话用7805/7905未尝不可

网友B:
工作电流不大可以直接用LDO,如果电流大,就用buck。

网友C:
7805最大2A

网友D:
回复 楼主:

5V的可以用34063做+ or -都可以.电流几百毫安都OK.

再大就只能选用其他更大电流的.

楼主:
感觉34063外围电路比较多 还是用7805 7905来实现吧 比较简单 多谢各位指导 呵呵不知道这两个芯片发热量大不大 需要什么散热处理么
5# Galway-Zhang

网友B:
如果用LDO的话,自身损耗会很大,当然,如果输出电流小的话,只需要加大点散热就可以了,如果输出电流大,那就外加个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