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器怎么不起振啊

楼主(2010-09-29):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LC振荡电路,怎么不起振,电源12V,三极管9018,想做30M的,LC参数计算是30M,用Multisim仿真频率正确,但幅度太大,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我用网址发出来在这里,http://hi.baidu.com/lzcloy/album/item/3d81ec09a163249663d986bf.html

网友A:
这个电路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要调试一下元件参数
电感

网友B:
基极电压多少?

楼主:
总算有人回答了,基极电压2V左右,集电极电压8V,参数我调了好久,反正就是不起振。电感是我自己用磁芯绕的。

网友B:
参考下我发的玩具RF电路你就明白了,按照上面的参数作出来是27M可以调试到30M

网友B:
你是要发射出一个30M的频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