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2010-09-29):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一个有滞环的比较器。

Vp是指Via输入吗?

运放同相端V+如果大于0V,那输出肯定是VCC
但问题是Via!=V+

V+ 是Via和Vo1分压得到的。

所以下门限VI-=-(R2/(R1+RP1))VCC是对的。

网友B:
因为有正反馈电路

网友C:
原式有误。上下门限与R1无关。应该是VI-=-(R2/(R3+RP1))Vcc。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