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0-09-29):
现在DSP好多外设是5v,而DSP只需要3.3V,二者如何混接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啊,5V走5V的,3.3V走3.3V的线,没那么要求严格吧

网友B: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要不会导致DSP烧坏的。

网友A:
这个DSP怎么会烧坏呢。

网友C:
DSP是很脆弱的,注意,需要使用5V转3.3的芯片。

网友D:
我想是因为5V大于3.3V的缘故,所以将DSP烧坏了。所以还是要当心的。

网友E:
DSP的输入5V的信号时,超过了DSP的电源电源,要加保护电路。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有理啊

楼主:
DSP的输入电压不是3.3V吗,7楼的怎么会说输入5V呢。

网友F:
使用5V转3.3的芯片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输入5V不是电压的输入,有可能是ADC的输入电压啊。

网友G:
各自分开,有交集就用电平搬移芯片,如245之类可以兼容电平的器件

网友H:
具体看你用在什么上面咯。。

网友I:
大多DSP接口,可以承受5V电压,如果规格书要求不能超过3.6V,就必须加电平转换

网友J:
DSP的设计就是复杂,不过FPGA的电源设计会不会比DSP注意的事项更多呢?

网友K:
应该用电压转换芯片的

网友L(2010-10-30):
这个没商量,按照手册要求来。没有5V输入容限的,一定要转换。

一般用245之类的开关切换数据总线,控制总线一般用CPLD(也要用3V供电,支持5V输入容限的CPLD)隔开。

网友M:
5V转3V电压芯片

网友N:
TPS75533芯片就可以

楼主:
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O:
电源隔离,  稳压,转换芯片

网友P:
应该是5V转3V电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