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系列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如何?

楼主(2010-09-29):
我以前用的是51系列的,准备换成pic的,用pic16f723试了一下,发现抗干扰性能很差,稍微一干扰就复位,不知各位用的如何?

网友A:
自己搜索论坛老帖子即可明白应该如何做。

网友B:
PIC16C系列抗干扰好的没话说,PIC16F系列需增加的设计,但与一般的51对比还是强

网友C:
相对而言,PIC抗干扰一直是比较好的。
若你成本要求不苛刻的话也可以考虑用16F73看看,但价格可能比723贵

网友D:
你说的干扰值那种?
PIC16F723用很多,很少出现因干扰而复位。

可能是你配置位没设置好。

网友:
多找找原因吧,PIC以抗干扰著称

网友E:
多找找原因吧,PIC以抗干扰著称
引用 网友A:

;P 偶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自从用了台湾的凌阳、十速、日本的瑞萨以及一些国产的单片机后才知道我用的这些都比PIC抗干扰强!

网友A:
;P 偶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自从用了台湾的凌阳、十速、日本的瑞萨以及一些国产的单片机后才知道我用的这些都比PIC抗干扰强!
引用 网友E:

凌阳、十速、瑞萨等根本无法和PIC相提并论,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除了凌阳俺没试过,其它的俺还是耍过的。。。

网友A:
FSL\MCHP\ST属于绝对的第一集团。

网友E:
凌阳、十速、瑞萨等根本无法和PIC相提并论,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除了凌阳俺没试过,其它的俺还是耍过的。。。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是一个档次:
1,抗干扰方面(仅针对输出十几KV的高压产品):PIC的偶尔会复位(OTP产品),如果不做复位处理,无法通过检测,所以必须做复位处理才能很好地工作;而凌阳、十速、瑞萨等芯片不做任何处理都不会复位。
2,可靠性(不知道用什么词合适)方面:凌阳、十速等台系芯片,IO口偶尔会损坏(高压会窜到芯片管脚上),瑞萨和PIC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另外,PIC的复位最可靠,很少有复位不好的情况,但瑞萨芯片不启动低电压检测功能(相当于PIC的BOD)很容易死机,台系芯片复位也较差。
3,如果使用低功耗,除了使用PIC、AVR、三星外,其他芯片没敢尝试。

网友F:
16F723抗干扰是很差,换成16F73就会好很多了,反正需要接CAP电容引脚的芯片抗干扰都很差,ST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