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高手生产过AM收音机

楼主(2010-09-29):
现在有一批收音机要生产2000多台,因为没做过AM收音机,不知道生产时怎么调试才会更快,如有知道的请指点下!
谢谢!

楼主:
设备,我可以去买!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下,没找到具体的

网友A:
要看你具体的方案而定。
通常需要AM信号发生器,相应频段的频谱仪等。

网友B:
关键看你的方案,现在的收音机都很简单了,批量下用AM信号发生器配合普通示波器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C:
参考一下

网友D:
2000个,这么点费那么大劲干什么,赚的钱还不够买信号发生器的。外包了吧。

楼主:
谢谢T叔,我先看看资料。这个第一单是2000个后面还很多,产品是我们设计的,但是设计的调试和生产的调试是不一样的,设计的调试要麻烦很多,在生产上不实用!

网友E:
这个用专用dsp芯片就行,调试简单,silicon labs 收音dsp芯片。

网友F:
找德劲,德生,凯隆,乐信,科聪代工吧。

我以前拍的收音机厂家参观记:
http://www.5bcl.com/Article/Class31/Class32/200907/3364.html

楼主:
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

楼主:
买了个中央扫频信号源  但是不知道还要接啥

网友G:
我说说吧:首先要AM信号发生器,发射一固定频率,用AM收音机接收同一频率信号,用示波器观查接收后的解调信号为最佳不失真信号方可。

网友H:
为什么要自己做呢,收音机是很成熟的东西,现在无非是外形上做点新意。

你只设计吗,要不要生产?如果没有生产过同类产品,会搞死人的。

提需求给外包吧。就跟做外贸单一样。不管价钱、质量肯定比你自己设计、生产的好。

网友I:
示波器,阿调位用
中频图示仪,中放位用
AM信号发生器,统调位,QC复测位用
Q机信号源或感应频率计,QC测试频率复盖范围用
以后有老式无线电设备的调试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俺

楼主:
蚂蚁,我现在买了扫频仪,90寸示波器,衰减器,环形天线原来就有,看看还少啥?

玩了这么久的无线电,就是AM收音机生产的调试方式不清楚,开发倒是好说,麻烦点调没关系,但是总不能我生产也用开发的调试方式吧!

网友I:
扫频仪主要用来统调及中频通道,属于专用设备,目前可能不太好买。统调方法可去搜一下

环形天线在与信号源驳接时,其轴线与磁棒相距60CM时,接收机场强比信号源输出示数小26dB

网友A:
调试需要以下的载波信号:
中频变压器调整:465KHz
统调: 600KHz 1.5MHz
最低与最高频率:535~1605kHz
对老式的AM收音机,调试如下:
1、先调中周:让本振停振,将465KHz载波信号从后往前分别注入到相应的中放输入端,调相应的中周,使输出幅度最大
2、调覆盖范围:信号发射525KHz,将调谐旋钮调到最低端,调本振电感,使输出最大,信号发射1605Khz,再将调谐旋钮跳到最高端,调本振电容的微调电容,使输出最大,来回调整两次。
3、三点统调:信号发射600KHz,调谐到输出最大,再调节磁棒线圈的位置,使输出达到最大值,信号发射1.5MHz,调谐到输出最大,再调整输入的微调电容,使输出达最大值,重复调整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