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傅立叶变换的物理意义

楼主(2010-09-29):
本质,和物理意义。
为何这个公式就能得到 w点频率的频谱呢?

网友A:
好好仔细研究奥本海默的信号与系统吧,

网友B:
可以把一个信号看成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而成,这些正弦波在叠加的时候幅度是不相同的,这样才能在叠加后形成原始信号,傅立叶变换就是找出这些频率和他们的幅度。 那个e-jwt可以看成一个虑镜,它把频率是w的正弦波分量给过滤出来,用积分把幅度计算出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语点破,乃是高手:)

网友D:
可以把一个信号看成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而成,这些正弦波在叠加的时候幅度是不相同的,这样才能在叠加后形成原始信号,傅立叶变换就是找出这些频率和他们的幅度。 那个e-jwt可以看成一个虑镜,它把频率是w的正 ...
引用 网友B:

有种焕然大悟的感觉~

网友E(2010-11-17):
可以把一个信号看成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而成,这些正弦波在叠加的时候幅度是不相同的,这样才能在叠加后形成原始信号,傅立叶变换就是找出这些频率和他们的幅度。 那个e-jwt可以看成一个虑镜,它把频率是w的正 ...
引用 网友B:
是大学讲师吗?

网友F:
时域到频域的转换。
就象化学里的发现:大千世界万物都是有元素组成的。当然比喻的有点牵强了。

网友G:
(1)可以把一个信号看成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而成,这些正弦波在叠加的时候幅度是不相同的,这样才能在叠加后形成原始信号,傅立叶变换就是找出这些频率和他们的幅度。 那个e-jwt可以看成一个虑镜,它把频率是w的正弦波分量给过滤出来,用积分把幅度计算出来。
(2)Se(-jw1t)*e(-jw2t)dt=0,w1不等于w2;S 是积分符号。物理意义:正弦信号只要频率不等就是正交的。
(3)通过上式,e(-jwt)将信号x(t)中频率等于w的信号提取出来。
Se(-jwt)*【e(jwt)+ e(jw1t)+e(jw2t)+e(jw3t)+e(jw4t)+...】dt=Se(-jwt)*【e(jwt)】dt =某一个数值。

网友H:
毕业时间久了,好多东西都忘了,悲剧!
http://www.icbom.com

网友I(2011-01-27):
这个大概知道 详细也就没仔细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