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硬件布线中的电源和地线。

楼主(2010-09-29):
它们大概需要多宽比较好呢。

网友A:
50mil就可以了,为了安全起见100mil也行

网友B:
看电流!一般来说1A最少20mils
当然了,单从阻抗的理论上越宽越好=。=

网友C:
2楼三楼的的线也忒粗了。

楼主:
对,我感觉着2楼说的也太粗了。

网友D:
30mil足够了。

网友E:
大家说法不一,有没有硬件高手解答下呀

网友F:
二楼三楼理解,成楼主问的电源和地线的安全间距去了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