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TLP521-2 怎样检测其好坏??以及哪种光耦能代替它~

楼主(2010-09-29):
本人检修一台微波治疗仪~  一开机 就自动报警 查到是光耦 TLP521-2 引起的~不敢确定特求教 正确测量 光耦的 方法~  以及能替代 TLP521-2 的 产品..............

网友A:
光耦分LED侧和光电管侧,LED侧的测试很简单,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呈明显的单向导电性且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就说明LED完好,然后用电源(可以是直流电源或电池)串个电阻接到LED上,工作电流选5mA左右,然后用万用表测光电管侧,红笔接集电极,黑笔接发射极,LED通电时应为低阻,反之应为高阻,如此即可判别光电管的好坏。
可以替代521的光耦很多,如PC817、PS2501、K1010等。

网友B:
要检测光耦好坏,一般是通电测试,即一次通一定电流,看二次是否导通。
TLP521-2是非常普通的光耦,容易买到,价格便宜,没有必要替代它。

网友C:
光耦电路设计正确的话很少有坏的;要是经常坏的话,把两边的电路都画出来看看是否哪里设计不妥;下次改进哦。

网友D:
换个新光藕,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E(2011-04-27):
RE: 光耦 PS2501-1 怎样检测其好坏?

有两种小型LED电源分别是30W 12V和20W 12V, 在做成成品交给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约1个多月)发现电源不工作了,现象是输出电压升高,如升为: 14V或15V
   通过对返回的不良电源里的元件用逐一更换排除法,发现只要更换掉PS2501后(所换还是同一批次的未上机的2501)电源又开始工作.

   PS2501-1的外围电路搭配为3个小电阻和1个431 TO-92.

  请哪位懂这方面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此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啦?

网友A:
楼上应给出具体电路,最好单独开帖提问以便于查找。

网友F:
光耦一般不会坏,可能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