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复位芯片

楼主(2010-09-29):
不知道那款复位芯片适合dsPIC33系列,看参考电路上都是用的阻容复位,但是在条件苛刻的环境下阻容复位电路很不可靠,一般情况下都要使用专用的复位芯片,像max706,max809之类的。
在pic单片机系统中使用复位芯片有一个问题:一般都是先把pic单片机焊接在板子上,然后使用ICD2或PICKIT2来进行烧写,如果使用了max809复位芯片会导致ICD2链接不上,还有pic的编程电压VPP高达12V,有可能会损坏max809.
用过pic的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ICD2和KIT2都是低压编程的。

另外,PIC不需要外加复位芯片,芯片内部已经有非常良好的复位电路,打开BOD、POR等,效果只比MAX706等更好。

网友B:
PIC根本不需外部复位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我想没有一个单片机说自己必须加复位芯片,但实际应用中绝大部分还是加了。俺用过nxp的lpc21xx,不加复位芯片的话几乎没法工作

网友C:
不晓得你怎么用的,也不知道你的使用环境是个什么样的恶劣环境,我用过很多种品牌的单片机,从来都没用过复位芯片。

网友D:
33FJ的VPP,烧写的时候不是13V的。是低压的。但是接个复位芯片确实有可能导致连不上。烧不了。

网友A:
谢谢楼上二位。
我想没有一个单片机说自己必须加复位芯片,但实际应用中绝大部分还是加了。俺用过nxp的lpc21xx,不加复位芯片的话几乎没法工作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试试PIC的内部复位就知道根本不需要外部IC

网友C:
33FJ的VPP,烧写的时候不是13V的。是低压的。但是接个复位芯片确实有可能导致连不上。烧不了。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尝试使用ICD2的第六脚。33FJ好像支持低电压编程的。

网友E:
LPC把你给忽悠了,以为需要加复位芯片才可靠,这实在是LPC糟糕的复位电路设计造成的。

楼主:
那就相信pic一回

网友F:
PIC确实不需要外加复位。PIC和FSL的MCU是值得信赖的。我还看见有欧洲牛公司设计的工控居然IO隔离都不要了!用的就是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