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与FT232RL能直接连接不?

楼主(2010-09-29):
FT232RL是USB转串口芯片,单片机的TXD、RXD是串行通信口,但是却是TTL电平,我想问能不能直接将FT232RL的TXD、RXD连接到单片机的RXD、TXD上面,然后连接到PC的USB口上?
会不会电平不匹配?

网友A:
本来就是直接连接的,FT232这类桥片上的串口并非真正的RS232而是TTL电平的串口,与MCU直连,与PC串口互联需加232电平转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并且对FT232不了解。。。。我只知道单片机接到PC机串口上需要加比如MAX232之类的电平转换器。。。

还有个问题想问高手,FT232模拟出来的串口算是PC机COM几啊?笔记本带串口,怎么确定模拟出来的串口是COM几口呢?应该不会是COM1和COM2口吧

网友A:
由驱动自动分配,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中的系统选项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