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电机的扭矩闭环控制,难搞啊

楼主(2010-09-29):
相比而言,速度控制简直是小儿科.
谁有经验分享下.主要是相电流的平均电流采集问题,用40Mhz的fpga做,PWM只能做到10k的基频和100的分辨率.分辨率和频率都低了点.电机在啸叫,控制的电流波动也大,有+/-200ma(10A满量程),控制电流的分辨率也只有100mA.

网友A:
用的什么误差控制算法?可能是各个K系数和时间的值问题。10K的PWM,马达自然会叫。提高分辨率在Fpga上应该很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去看看扭矩闭环是怎么做的在说吧,速度闭环的话PWM速度可以很快,fpga不需要对PWM发生器循环中做逻辑判断。
扭矩闭环需要在PWM ON的某个时刻采集电流值,所以要对PWM进行逐点判断,加上一些判断和逻辑,40M的fpga最高只能做到1.2M的循环速度。也就是说我至少需要38个时钟周期来发送一个PWM分辨率点。分辨率不够,算法没用,现在不是算法的问题。

本来也认为和速度闭环一样,采个电流做闭环就行了,做了之后才知道不是那么会事。
今天经过优化之后(可能会造成启动刻出现问题),我能做到3M的循环速度,分辨率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