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当VDS=VGS时。 处于什么工作状态

楼主(2010-09-29):
MOS管 ,当VDS=VGS时。 处于 什么工作状态?

网友A:
一般是在线性区

网友B:
可变电阻区,恒流区,截止区都有可能,因为你没限定Ugs的大小
mos管工作状态主要由Ugs决定

网友C:
楼主是想问mos-diode连接么?
亚阈值和饱和区saturation,线性区triode是不会的

网友D:
MOSFET工作区域(或状态)的一般判定(N型):

当 Vgs < Vt 时,处在截止区域。
当 Vgs > Vt 且 Vds < Vgs - Vt 时,处在变阻区域。
当 Vgs > Vt 且 Vds > Vgs - Vt 时,处在饱和区域。

其中 Vt 是 MOSFET 的一个器件参数——开启电压。

P型,极性反一下即可。

MOSFET 的截止区类比 BJT 的同名区——截止区,其意相同。
当MOSFET 处在变阻区内时,其沟道是“畅通”的,相当于一个导体。在 Vds 较小时近似满足V-I的线性关系,即有一个近似固定的阻值。此阻值受 Vgs 控制,故称变阻区域。
MOSFET 的饱和区域类比 BJT 的线性区,其意和 BJT 的同名区(饱和区)大相径庭。称 MOSFET 此区为饱和区,意在表示随着 Vds 的增加 Id 几乎不再增加——即电流饱和。其实在此相关区域内,MOSFET 和 BJT 都处于受控恒流状态,将其理解为恒流区更妥。

网友E:
都是高手,,:lol

网友F:
以前我也一直把MOS 和BJT看成差不多的器件,差别仅在于驱动不同,感谢教授又给俺上了一课。

网友G:
条件太简单了,不能确定其状态

网友H(2012-07-04):
HMW真给力啊

网友I:
MOSFET工作区域(或状态)的一般判定(N型):

当 Vgs < Vt 时,处在截止区域。
当 Vgs > Vt 且 Vds < Vgs - Vt 时,处在变阻区域。
当 Vgs > Vt 且 Vds > Vgs - Vt 时,处在饱和区域。

精辟!

网友J:
是本模电书上都有

网友K:
不能确定,比如VDS=VGS=0.1V 和 VDS=VGS=10V

网友L:
不能确定,比如VDS=VGS=0.1V 和 VDS=VGS=10V
引用 网友K:

4楼说的全。
"截止区"一说不妥当,可能在30年前没什么,现在是及其重要的一工作区,电源电压降到0.5V,阈值电压0.7V左右,按此说法,管子都截止了,于是电路不工作了?明显不对。

网友M(2012-12-13):
引用 网友L:
4楼说的全。
"截止区"一说不妥当,可能在30年前没什么,现在是及其重要的一工作区,电源电压降到0.5V, ...

那请教,在此条件下,工作在什么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
在下面的电路中,NMOS的工作在放大区域。如果输入信号很小的话,NMOS会不会开启?

网友N(2013-04-19):
引用 网友D:
MOSFET工作区域(或状态)的一般判定(N型):

当 Vgs < Vt 时,处在截止区域。

MOSFET 的饱和区域类比 BJT 的线性区
这句话似乎有问题?应该是MOSFET 的饱和区域类比 BJT 的放大区?

网友N:
引用 网友D:
MOSFET工作区域(或状态)的一般判定(N型):

当 Vgs < Vt 时,处在截止区域。

MOS的饱和区可以理解为电流饱和,那BJT的饱和区怎么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N:
MOSFET 的饱和区域类比 BJT 的线性区
这句话似乎有问题?应该是MOSFET 的饱和区域类比 BJT 的放大区? ...

“类比BJT的放大区”也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N:
MOS的饱和区可以理解为电流饱和,那BJT的饱和区怎么理解?

BJT的饱和一般理解为两PN结正偏,也可理解为Uec过低致使偏离电流源输出(或e~c类似“短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