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级管逻辑或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最近做一个项目,里面有个通信协议,类似与3线spi通信,但在MOSI输出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个I/O和MOSI脚作逻辑关系输出,用最普通的或门已经实现,现在开始整理图纸,规划线路,为了节省成本,这里的逻辑或我想用2个三极管实现,图如下,用示波器单测试这部分时候,逻辑关系是对的,但是实际用到电路里面发现通信就不正常了,困惑中,求解。

网友A:
估计是驱动能力问题,后级是什么?前级电平又如何?
最简单的或逻辑用二极管即可实现“线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级A,B分别直接接到c8051F330的P0.2和P0.6口,C接小功率mos管APM2300的G级,驱动mos管输出信号到主设备的通信口,和主设备直接的连线很短,不超过20CM,
二极管逻辑或貌似不怎么稳定,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一个10K电阻和2个4148搭的逻辑或,用到电路里面,有时能通信上,有时通信失败,这在用集成或门的情况下从来没出现过,而我是在实验电路上做的,唯一改动的地方就是这个逻辑或的位置

网友A:
是驱动能力的问题,晶体管导通程度不足导致高电平不够高,用二极管搭也存在结压降,前级驱动也仍然不足,改进方法是加大下拉电阻的阻值,如果你用的MCU支持推挽强输出,可将端口配置成该模式,驱动会大大增强,但最好还是换用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我把下拉电阻加到1.5K。现象依旧,对这个现象有点困惑,图纸规划得差不多了,最终还是用回到集成门电路,至少满足了可靠性这个大前题。

网友A:
1.5K是降低不是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