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需要前辈们的帮助!:自激振荡问题

楼主(2010-09-30):
紧急需要帮助:自激振荡问题。假如,输出RL两端的电压为10V。该变压器的匝比:N1:N3=110.那么当N3两端的电压为10V时,假设N1边的电压为1V。我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当Rb1Rb2满足什么条件时,这个三极管才能使输出满足1V呢?如果这个1V输出与Rb1Rb2没有关系,那这个输出1V与什么有关系呢?望赐教····紧急需要前辈们的帮助!

网友A:
Rb1和Rb2只是提供偏置用得,跟幅度没什么大关系吧

楼主:
那这个幅度跟什么有关系呢》?多谢赐教··

网友B:
好像回复过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RL两端电压与振荡强度有关,而振荡强度与电源电压、管子的偏置、管子的放大倍数、LC回路的品质因数、反馈量……有关,甚至温度湿度变化都会影响RL两端电压(通过管子放大倍数和LC回路品质因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可不可以这么说,当电路谐振的时候,选频网络相当于“纯阻性”。这个选频网络就相当于电阻,其阻值就是:Z=Q2(Q的平方)*R.  (R指的是电感的直流电阻)。所以,我们可以算出这个Z。然后,因为输出时10V,所以原边就是1V。则,三极管集电极端的电流就是:I=1V/Z;根据这个电流,就可以选择三极管的工作电流等参数。师傅,这样理解对吗?基础差,多谢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师傅!可不可以这么说,当电路谐振的时候,选频网络相当于“纯阻性”。这个选频网络就相当于电阻,其阻值就是:Z=Q2(Q的平方)*R.  (R指的是电感的直流电阻)。所以,我们可以算出这个Z。然后,因为输出时10V,所以原边就是1V。则,三极管集电极端的电流就是:I=1V/Z;根据这个电流,就可以选择三极管的工作电流等参数。师傅,这样理解对吗?基础差,多谢赐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可不可以这么说,当电路谐振的时候,选频网络相当于“纯阻性”。这个选频网络就相当于电阻,其阻值就是:Z=Q2(Q的平方)*R.  (R指的是电感的直流电阻)。所以,我们可以算出这个Z。然后,因为输出时10V,所以原边就是1V。则,三极管集电极端的电流就是:I=1V/Z;根据这个电流,就可以选择三极管的工作电流等参数。师傅,这样理解对吗?基础差,多谢赐教··· 5# 715811007

楼主:
Q为品质因素

网友C:
你说的是直流部分要达到1V,还是交流部部分要峰峰值要达到1V。

网友D:
这个论坛真强大。。 这么多高手在

楼主:
肯定是交流达到1V···

楼主:
肯定是交流达到1V···
9# cqh250551610

网友B:
5楼:
问题就在于不能这么计算。
若Q值已知,Z可以计算出来。但晶体管并非工作于线性状态,而是工作于近似开关状态,所以也不能说“三极管集电极端的电流就是:I=1V/Z”。实际上,绕组N1与N3耦合并非很强的耦合,所以N1两端电压与N3两端电压之比也不能用匝数比来计算。
要负载两端电压比较稳定,最好是一级振荡,然后一级放大。这一级放大往往称缓冲级,目的就是避免负载影响振荡级。

楼主:
请问楼上的师傅,那应该如何来计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的师傅,那应该如何来计算呢?

网友B:
15楼:
未知参数太多,而且是非线性电路,没法计算。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