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260上的浮点运算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09-30):
本人用9260运行一个算法,这个算法里含有很多的浮点运算,而9260本身不支持浮点运算,导致算法执行起来很慢,大概执行完要60多秒,这样太慢了。内核用的是LINUX 2.6.30  。有没有9260支持的浮点库,可以让9260执行起来快点 ,5秒以内执行完  就好。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加快算法的执行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除非cpu支持浮点运算,否则都慢

一般都是程序里把浮点运算都转化为整形运算

楼主:
是啊 因为算法含有大量的浮点运算 而9260本身并不支持浮点  在程序的运算中都转为整形运算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导致算法执行很慢。想用个浮点库,优化下,就这样应该快点吧。要不只有换CPU了

网友B:
看情况吧。
浮点也分float、double类型的,如果单精度的float够用,可以全部用float,看看速度如何

楼主:
回4楼 不行 不能改为单精度 改了后 计算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C:
既然算法不能动,那只有换CPU了.PPC有带浮点的.符合IEEE的.

网友D:
要是用软浮点效率高了,别人的cpu为啥还做浮点协处理器呢?

网友E:
arm的a8都带浮点。支持双精度。

楼主:
恩 有道理 现在正在验证有浮点处理的CPU 看看执行要多长时间

网友F:
可以用A8或者PPC都带浮动单元。反正你用的是linux,移植起来很方便。

网友G:
浮点可以定点化。我们都这样做的,不过定点化也需要经验

网友H:
9# wangkj CORTEX-A8的NEON协处理器虽然支持浮点运算,但是有限制的,只支持float类型,并且不是全面支持IEEE-754里面定义的运算。

一句话, NEON协处理器本来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处理多媒体,而不是浮点运算。

网友H:
还是加个浮点DSP好了,现在的浮点DSP也很便宜。
要么,换支持浮点运算的PPC,或者TI的OMAP-L137, L138

网友I(2011-03-30):
试试LPC3250,带VFP

网友J:
LPC3250一定可以,带V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