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死机和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我们公司有一个用STM8做的产品(没用系统),之前的程序跑起来一直很正常;后来公司想在该产品上增加无线数据通讯的功能,我将代码写好后加进去发现原来的主要功能和现在的无线数据通讯功能都能正常运行。但是在进入某个菜单界面进行一些设置时一直会死机和重启。我进入到这部分菜单程序,把里面的一条case语句注释掉就可以正常运行(这些菜单程序都是以前的,并不是我这部分的)。后来发现的确是我的程序造成的,因为我将我这部分的代码屏蔽后就恢复正常。但问题是,在进入这个菜单时并没有调用我的那部分程序。我的这部分程序只有在运行原程序的某一部分的时候才会被调用。并且在不进入那个菜单时,我的那部分程序和原程序都能正常运行。但是一进入那个菜单,按下确定键进行设置时就死机或者重启。用的是IAR的开发环境。我在查找问题的时候发现越查越诡异。我将我的那部分代码分成两半,把某一半注释掉流另一半后编译烧进去,发现正常,于是我把另一半注释掉,把原先的那部分恢复后编译烧进去发现也正常。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将我的程序经常要调用的一些函数(我写的)内容全部注释掉(也就是变成空函数了),再将我的主程序(加在原程序中)的所有代码注释掉然后一条一条放出来编译烧进去测试。发现放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放了,如果再放一条问题又会出现,不放就正常。但是那一条代码根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一条简单的赋值语句。而且不是放某一特定语句会这样,而是在多加任何一条都不行。怎么会这样呢,我实在是想不通了。是不是芯片的堆栈什么的溢出了导致的。原程序比较大,编译后快超过64K了。哪位大侠能解惑一下,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咋的没人呢。。。。。。。。。。。。

网友A:
估计是看门狗。你多喂喂狗看看

楼主:
狗不会导致死机吧

网友A:
狗导至会重启。死机是不是有死循环啊

楼主:
没有死循环,因为我设置断点根本都不起作用

楼主:
如果不是程序逻辑错误,还会有其他什么可能么,程序我检查好多遍了

网友B:
烧写的时候用的什么烧写器?
我自己的bootloader调试的时候出现过出这种bug。
用的jlink仿真也出错么?

楼主:
烧写器用的是ST-LINK,应该跟烧写器没多大关系吧

楼主:
IAR里面有一个是调整堆栈大小的,可是好像根本不起作用。设置成1个字节也能跑

网友C:
设置断点根本都不起作用

网友D:
复位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E:
看看你ST蕊片和各个空间是不是够用,如果不是用ST自己的开发环境,一定要好好看看.map文件,看各个段有没有重叠。

网友F:
编译器有BUG,当程序在64K空间时有CASE语句,程序就会跑飞,你写的软件没有问题,编译器打一个补丁就可以了,或者用最新的编译器.

楼主(2010-12-09):
楼上真相帝啊,我只要把里面的switch case语句改为case语句以后就不会死机和重启了。不知道编译器的补丁在什么地方可以下到。

楼主:
搞错了,是把switch case语句改为if else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G(2024-01-29):
引用 楼主:
搞错了,是把switch case语句改为if else语句就可以了

你真是我的神。这问题找了一天了。我就说我的代码也没执行到那里去啊,仅仅是编译了而已,就把原来的程序搞崩了,越想越不对劲

网友H:
硬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