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PS1100 MOS管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电路板上TPS1100(P沟道增强型MOS管)用作电源开关,发现关断之后经常不能“顺利”打开。我是通过单片机的I/O口控制G极,高电平关断TPS1100,反之低电平打开,但有时把G极置低后会自动变为高电平,要重复置低几次才行。
PS:我是直接把单片机(MSP430)的I/0脚接在了TPS1100的G门,原理如图所示,请牛人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难道是栅极的电没放掉吗?
加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A:
是不是要加个下拉电阻,把栅极的电荷给放掉呢?

网友B:
直接驱肯定不行了..至少得加电阻分压.或者用三极管去拉..这才能够让MOS得到更好的导通与截止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