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片SH88F516, 请问有常用C例程提供吗?

楼主(2010-09-30):
用过很多STC, 它的DS有很多例程(挺方便的)。现在我买的SH88F516想搞一下AD试验,竟然找遍DS没有例程。谢谢。

(btw: 其中一片516 ISP几次后就无法使用了,无法连接RS232)   而我用STC 手工烧写过2K了,不成功的也只有几次。。。):dizzy:

网友A:
有个code option选项选P1.0,P1.1接地才能ISP的,不知道这个你改动过没有,如果选了,没接地就无法ISP。
一般不会是坏了,不能烧写的

网友B:
不好意思噢,可否将P1.0,P1.1接地试试

楼主:
而且这几片516每一片都是无论ISP51的配置了“P1.0,P1.11无关”也一定要P1.0,P1.1接地才可以下载(使用最小系统板)。这是什么原因呢?:dizzy: (这几片中颖的芯片是前2天在广州新赛格3楼的迪圣找“秋香”姐买的。)

而且其中的一片只下载过几次流水灯就无反应了! (因为我烧STC的MCU已经超2K片了。。。,它的ISP烧写软件虽然简陋,但好用!)

网友B:
流水灯无反应具体指什么?最后一次下载后,流水灯有反应,然后过了一会,流水等没有反应了?还是指有一次烧写后,流水灯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忆过程:应该是擦除后,再也不能ISP烧写。现在芯片不能下载,流水灯也无反应(可能是擦除成功了)。

但换一片SH88F516就一切正常。

(最小系统是STC的 ISP下载板 VER6.0, 电压5.0V, 无论P1.0,P1.1是否接地)

这片SH88F516是正常的

这片SH88F516是正常的

楼主:
中颖开发QQ群得到XD的帮助,收到例程了,谢谢!

现上传上来分享一下。。(内有EEPROM, ADC, SPI, UART等例程,其中有个按键BUTTON的例程据说有BUG,但我还没时间看出,特此提醒)

(BTW:至于有一块SH88F516ISP失败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所有的样片在ISP51中就算选了“P1.0,P1.1无关”也一定要接地才能串口ISP,这个也没解决。)

网友C:
请问LZ   SH88F516能用STC的最小系统来烧录吗?

楼主:
请问LZ   SH88F516能用STC的最小系统来烧录吗?
引用 网友C:

可以, 当初买样片是专门问过可以串口ISP,  而且它有P1.0,P1.1开关可接地,我这批只有这样才可ISP。

(另:我这块STC 下载版是VER6.0的,晶振被我改为11.0592了,原来好像是18.xxM或22.xxM的)

网友D:
楼主翻DS找例程的做法,多半是中了STC的“毒”了,哈哈。其实STC

楼主:
楼主翻DS找例程的做法,多半是中了STC的“毒”了,哈哈。其实STC
引用 网友D:

其实千言万语不及一个例程来得明白啊 。STC和SQ都是有例程提供的。
作为竞争厂家,难倒不应该将细节做得更好一些吗?还有,ISP51的操作还可以提高一下。。。

网友E(2010-12-01):
要中颖芯片,找我!

网友F(2012-05-11):
都是销售的在论坛,没啥好交流的,问也是白问~~

网友G:
一般不会是坏了,不能烧写的

网友H(2014-10-20):
中颖代理那家强
加Q聊后,就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
加Q相当得到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