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30):
我用T90继电器控制单相电动机,如下图,现在的问题是两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火花大、容易坏,求教解办法。决

楼主:
有没有过经验,怎么并,并多少?

网友A:
触点两端并0.01uF/630v电容,增加容量,直到肉眼看不见火花

网友B:
串一只双向可控硅,继电器动作前关闭可控硅,动作完成后打开可控硅。
串阻容吸收应该也可以,没经验,具体参数上帮不了你。大概 2u2 250V Ac 安规电容串10W 22欧水泥电阻。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之前我]曾经这样做过(如下图),但效果不明显。

楼主:
谢谢4、5楼的朋友。我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