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功耗

楼主(2010-09-30):
(无正文)

网友A:
这类数字芯片自身的功耗与工作频率关系很大。即使空载,直流(没有信号输入)时和信号频率相当高时芯片功耗相差若干倍。动态功耗必须说明测试条件,即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手册中写有PD=500mw,这是指最大功耗吗

网友B:
测试,功耗跟外部条件相关。

网友C:
不考虑输出,静态功耗与电压有关。动态功耗与频率相关,Pdf上有计算公式。实际功耗还要计算输出消耗。
PD是芯片封装的最大热耗散,与芯片工作功耗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