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请教LPC17xx 的抗干扰能力问题

楼主(2010-09-30):
请教LPC17xx 的抗干扰能力问题

看到有很多评价不同品牌的单片机的抗干扰的问题,我现在有现场控制项目想用LPC17xx处理器,现场干扰严重,大功率电机启停都在现场。请问我在这个场合下用LPC17xx做控制可么?有点担心抗干扰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看看手册,比较一下各个芯片的电器属性或许可以帮你决定

网友B(2010-11-17):
你可以对输入芯片的信号做适当的处理,如隔离、ESD保护等。

网友C:
看来只有自己测试了

网友D:
可以看看它的EMC数据,作为参考

网友E:
要抗干扰能力这么强的话去买军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