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8RB 批量裸片刷程序

楼主(2010-09-30):
这里在用208的同仁们,都是用什么工具进行裸片刷程序的,批量生产的时候

网友A:
因为我公司的产品有ARM,还有SD卡接口,所有一般裸片还是用烧录工具烧写BOOTLOADER,之后用SD卡升级。

裸片一般都是用RLINK烧录或串口烧录。

网友B:
Rlink或串口适合小批量。
大批量要用脱机的工具。

不知楼主的是什么封装的芯片?
EP868已经是独立的脱机烧录工具,有的封装我已经配套了编程座,适合“裸片”烧录,再去贴片。
我的编程座也可以与Rlink或STlink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