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

楼主(2010-09-30):
我最近开一个 单片机的 教学片子 还有没全部看完

突然有个问题=。=

我看片子里 那人用C51单片机 控制一个LED开光

我想问

那个LED的供电是 单接的 还是 直接用 C51输出的电流供电的?

就是说 是单片机控制一个续电器 再由续电器控制LED的

还是 单片机直接 控制LED 并供电?

小弟是小白一个 =。= 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A:
都可以,普通的LED工作电流只有几个毫安,IO脚可以安全提供。另外一般的继电器驱动电流远大于IO口的驱动能力,一般都加有额外的驱动(当然有些干簧继电器之类可以由IO直接驱动)。

楼主:
都可以,普通的LED工作电流只有几个毫安,IO脚可以安全提供。另外一般的继电器驱动电流远大于IO口的驱动能力,一般都加有额外的驱动(当然有些干簧继电器之类可以由IO直接驱动)。 ...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我懂了 谢谢wh6ic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