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局部做防潮处理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0-09-30):
(无正文)

网友A:
涂布防潮漆或密封处理。

楼主:
用什么胶来涂布呢?油漆不合适

网友B:
用聚氨酯胶封死。

看看洗衣机板子是怎么做的。

网友C:
仅防潮气,涂布三防漆就可以了,4楼的做法是为对付水浸,楼主的应用还不至于。

楼主:
聚氨酯不是油漆吗?小时候用过这个 ,还防烫
涂油漆很麻烦,特别是安装面,相当不好涂.

网友D:
涂三防漆,要不灌封起来做成果冻;P

网友B:
聚氨酯不是油漆吗?小时候用过这个 ,还防烫
涂油漆很麻烦,特别是安装面,相当不好涂.
引用 楼主:

不属于油漆。

略微有点黄色,有一点像肉冻状。

网友E:
修电动机用的那种浸绕组的漆貌似不错

网友F:
了解一下"点胶机"

网友G:
喷三防漆

网友H(2011-05-05):
应该用硅胶比较好。

网友I:
防潮主要还是用三防漆,使用简单。

网友J:
打开洗衣机的电路板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K:
三防漆即可

网友L:
涂三防漆,用密度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