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新手请求指点,为何编译出错

楼主(2010-09-30):
Keil uVision4编译一新塘的例程时出错,提示如下:
Build target 'Smpl_DrvRT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core_cm0.c...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D:\ARM\ADSV1_2\ArmCC'
compiling core_cm0.c...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D:\ARM\ADSV1_2\ArmCC'
Target not created
是何原因?

注:编译其他(8051)的程序时可通过。应该不是Keil uVision4的问题,怀疑是否Keil uVision4驱动出错。请高手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看起来版本不太对,到Keil网站上下个Keil MDK版本吧

网友B:
恩,应该是版本不对

楼主:
安装了Keil MDK,编译通过了,谢谢各位。

网友C:
那得恭喜楼主了,估计是刚刚学习芯唐吧,以后遇到问题再来讨论

网友D:
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也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E:
版本不对为啥会出现这种错误提示呢

楼主:
应该是keli C51 与keil MDK的区别,后者是专门开发ARM的。而且好像两者不兼容,装了MDK后keil不能编译8位机了。不知有没兼容版本(还是说8位机和32位机注定“势不两立”,就不清楚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