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个电路

楼主(2010-09-30):
这里每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我想知道这里每个元件的作用

我刚入行

网友A:
这电路比阻容降压电路都差。

这么简单的电路,你找你的同事或同学问问就可以了。

网友B:
劝楼主不要用这样的电路,太危险,尤其是对“刚入行”的初学者。

网友C:
小心爆炸哦

网友D:
请问:LZ投了XX XX XX保险了吗?

如需玩此电路.请先投保.谢谢.

网友E:
哥们,活腻了??

网友F:
楼主找“电容降压”的电路资料看看,注意安全。初学,建议用变压器降压。

网友G:
此电路的最大亮点是:低成本,最大局限是:负载能力差。
此外别忘了安全,毕竟有110V。

网友H:
这个整流稳压电路带载能力很有限,初步算了一下,估计只能带几个ma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非隔离的安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