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才开始接触单片机, 请教几个专业术语

楼主(2010-09-30):
什么叫震荡脉冲,什么叫高位地址,还有上拉电阻有什么作用? 各位高人,我是诚心学习单片机的 但是基础差 没办法 请不要笑我的问题简单。呵呵 T爷爷请赐教

网友A:
是振荡不是震荡,振荡脉冲指周期性脉冲信号,由振荡器发出。
高位地址,比如16位地址高8位就是高位地址。
上拉电阻用于确定节点静态逻辑或用于增强高电平的输出能力。

网友B:
振荡脉冲就是方波,高地址,这么来理解吧,一般单片机都饿是8位 的,那么用16进制来表示就是0两个数字来表示的,如0x13,那么这个1就是高地址。上拉就是在I0口为低电平的时候,提供灌电流。在I0输出电压不高的时候,把电压提升。

网友C:
还是要听3楼春阳大哥的,
4楼关于高位地址和上拉电阻的描述是错的。

网友D:
听3楼春阳大哥

网友E:
Google
引用 网友F:

支持,自己多动手.嘴勤,手也要勤.

网友G:
楼主先学学数字电路吧。

网友H:
基础差,就补基础咯

网友I:
同是一路人,基础差呀!:'(

网友J:
先买一本入门级的书重点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