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晶振驱动两颗IC?

楼主(2010-09-30):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将两个芯片兼容一个晶振,节约成本,但小弟从没做过这样的应用,不知技术上行不行得通?比如驱动电流,负载电容匹配等因素?

网友A:
可以驱动两片芯片。
但最好将右边芯片的时钟输入端(7脚)接左边芯片的输出端(15脚),这样驱动能力较强。

网友B:
楼主最好看一下器件手册,要选择正确的振荡器管脚来共享,但如果线路较长不建议这么做,尤其是使用在射频电路中,俺的无线模块绝不节省这点成本。

网友C:
C1和C2的电容不能一样了,需要根据芯片的手册调整C2,理论上C1 〉C2

网友D:
同意2楼观点,应当用一个的输出给到另一个的输入。我是这么做过的。

网友E:
这节约一分,
那节约一里,
成本上看生存空间增大了.
但路遥知马力.质量跟不上,

中国很多产品就是这个节约了,价格比别人低,
另一家从另一个地方节约点,也把价格降下来.
不少公司就是这样,
一样的产品,没生存空间了,就从产品本身上节约成本,
最后节约到整个产品都不生产了..

网友F:
6楼的见解很对。

网友G:
还能这样做,学习了,谢谢

楼主:
谢谢maychang
晶体靠近射频芯片,对射频芯片的工作应该影响不大,但我担心的是主控芯片虽然对晶体频率精度要求不高,但从晶体到主控芯片的较长的走线,10M以上的频率估计干扰会比较大
至于成本,我觉得,只要性能没有影响,能够降低些成本,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很少见到c1>c2的都是一样大的,c1>c2为什么呢,这样的更稳定吗,不对称了。

网友I:
原来晶振还可以这样用啊

楼主:
采用XOUT连接另一芯片的XIN,确实可以增加驱动能力,不过我不太清楚一般IC的驱动电流要求多大,XIN的输入阻抗应该很大,几百K左右吧,另外一般石英晶体的驱动电流又有多大?

网友J:
C1可以不等于C2,没要求完全对称。

网友K:
还要串1个电容才输出到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