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一通电就发烫。

楼主(2010-09-30):
是不是芯片给烧坏了呀?

网友A:
肯定坏啦

网友B:
应该是烧坏了

网友C:
电源接反了?

网友D:
拿示波器测一测是不是有短路问题。

楼主:
你说我换一个新的芯片试试行不行啊?

网友B:
当然可以啦

网友E:
那楼主不怕再把DSP给烧了吗?

楼主:
没有什么事,恢复正常了,看来究其原因还是芯片给烧了,怎么回事呢,希望这只是个偶然啊。

网友F:
很有可能是不小心碰到哪了,导致短路将DSP烧坏了。

网友G:
我有次也是发烫了,以为烧了,但是一切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那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比如说采用线性电源时,就会使得芯片有点热,不过没关系。

网友H(2010-11-08):
查硬件,查线路,仅供参考。因为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