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带交流接触器,为什么保险丝会烧断?

楼主(2010-09-30):
我的有个产品输出部分是这样的,可控硅BTA12-600B控制交流接触器,中间串接一个2A的保险丝,最近这路输出的保险丝总是烧坏,而可控硅却是好的,交流接触器的电流才30MA,在启动的瞬间最大是450MA左右,远小于2A。想不清楚是为什么会烧坏,有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接触器是感性负载,注意要使用过零信号来触发可控硅,同时要加RC吸收回路。

楼主:
接触器在断开瞬间会有尖峰脉冲,这个已经处理过了,在接触器和可控硅的两端都已经加了RC吸收回路和压敏来平缓波形和限幅处理。
但是这个问题好像不能解释保险丝烧坏的问题吧,保险丝的熔断不是因为长时间的过流,发热而导致的吗?
2# chunyang

网友A:
可控硅接入时如果不是采用过零触发可能会在电压峰值处导通。

楼主:
我是用MOC3081来驱动可控硅的,这个是内部自带的过零检测,所以我可以保证是过零点触发的。
4# chunyang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电路中应有其它因素或者保险丝本身有问题,你可以延迟保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