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核

楼主(2010-09-30):
把ip核怎样导入MAtlab里仿真?写出其步骤!望大侠帮忙

网友A:
直接用编译软件的仿真功能做,或ModelSim做,岂不是更好?!

网友B:
导入不了吧,编译ip库后,modelsim仿真

网友C:
首先你需要安装DSP builder,然后可以在matlab的simlink模块里找到先前安装的FPGA的simlink模块,就可以调用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