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S6最多能做几路占空比独立可调的PWM?

楼主(2010-09-30):
如题,频率固定

网友A:
四种,STM8S105有四个TIM1通道,每个通道都可以单独设计占空比。另外还有一些引脚例如:TIM1_CH1N。它是和TIM1_CH1的极性相反,频率,相位相同。

网友B:
如果有输出比较功能的话,就可以做到每路都可以单独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了!

网友C:
如果直接用I/O翻转指令,几乎所有的引脚都可以输出占空比独立可调的PWM,STM8S105S6有44个引脚,最多有34个GPIO口,所以最多能做34路占空比独立可调的PWM。

网友B:
必须是中断中进行的,否则单片机啥都干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