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问ATmage16外部晶振的熔丝设置

楼主(2010-09-30):
请问各位大牛,我在用ATmage16时想用一个12M的外部晶振,是需要AVR STUDIO熔丝吗?这个fuses具体设置怎么设啊?

网友A:
具体设置要看所用的烧录软件,有些定义打勾是1,有些打勾是0。

楼主:
我就是用AVR STUDIO4.0的,给了以下设置,没找到晶振12M啊,只有rc的12M
外部时钟 6 CK + 0 ms CKSEL=0000 SUT=00

外部时钟 6 CK + 4.1 ms CKSEL=0000 SUT=01

外部时钟 6 CK + 65 ms CKSEL=0000 SUT=10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0 ms CKSEL=0001 SUT=00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4.1 ms CKSEL=0001 SUT=01

内部RC振荡1MHZ1 6 CK + 65 ms CKSEL=0001 SUT=10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0 ms CKSEL=0010 SUT=00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4.1 ms CKSEL=0010 SUT=01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65 ms CKSEL=0010 SUT=10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0 ms CKSEL=0011 SUT=00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4.1 ms CKSEL=0011 SUT=01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65 ms CKSEL=0011 SUT=10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0 ms CKSEL=0100 SUT=00

2楼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4.1 ms CKSEL=0100 SUT=01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65 ms CKSEL=0100 SUT=10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0 ms CKSEL=0101 SUT=00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4.1 ms CKSEL=0101 SUT=01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65 ms CKSEL=0101 SUT=10

外部RC振荡≤0.9MHZ 6 CK + 4.1 ms CKSEL=0101 SUT=11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0 ms CKSEL=0110 SUT=00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4.1 ms CKSEL=0110 SUT=01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65 ms CKSEL=0110 SUT=10

外部RC振荡0.9-3.0MHZ 6 CK + 4.1 ms CKSEL=0110 SUT=11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0 ms CKSEL=0111 SUT=00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4.1 ms CKSEL=0111 SUT=01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65 ms CKSEL=0111 SUT=10

外部RC振荡3.0-8.0MHZ 6 CK + 4.1 ms CKSEL=0111 SUT=11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0 ms CKSEL=1000 SUT=00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4.1 ms CKSEL=1000 SUT=01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65 ms CKSEL=1000 SUT=10

外部RC振荡8.0-12.0MHZ 6 CK + 4.1 ms CKSEL=1000 SUT=11

低频晶振(32.768KHZ) 1K CK + 4.1 ms CKSEL=1001 SUT=00

低频晶振(32.768KHZ) 1K CK + 65 ms CKSEL=1001 SUT=01

低频晶振(32.768KHZ) 32K CK + 65 ms CKSEL=1001 SUT=1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258 CK + 4.1 ms CKSEL=1010 SUT=0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258 CK + 65 ms CKSEL=1010 SUT=01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K CK + 0 ms CKSEL=1010 SUT=1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K CK + 4.1 ms CKSEL=1010 SUT=11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K CK + 65 ms CKSEL=1011 SUT=0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6K CK + 0 ms CKSEL=1011 SUT=01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6K CK + 4.1ms CKSEL=1011 SUT=1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6K CK + 65ms CKSEL=1011 SUT=1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258 CK + 4.1 ms CKSEL=1100 SUT=0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258 CK + 65 ms CKSEL=1100 SUT=0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K CK + 0 ms CKSEL=1100 SUT=1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K CK + 4.1 ms CKSEL=1100 SUT=1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K CK + 65 ms CKSEL=1101 SUT=0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6K CK + 0 ms CKSEL=1101 SUT=0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6K CK + 4.1ms CKSEL=1101 SUT=1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6K CK + 65ms CKSEL=1101 SUT=1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258 CK + 4.1 ms CKSEL=1110 SUT=0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258 CK + 65 ms CKSEL=1110 SUT=0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K CK + 0 ms CKSEL=1110 SUT=1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K CK + 4.1 ms CKSEL=1110 SUT=1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K CK + 65 ms CKSEL=1111 SUT=0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0 ms CKSEL=1111 SUT=0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4.1ms CKSEL=1111 SUT=1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65ms CKSEL=1111 SUT=11

2# 宇宙飞船

网友B:
应该是配置成外部高速就可以了,就是把“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65ms CKSEL=1111 SUT=11”  一项打钩。

网友B:
我也是初学,共同学习

楼主:
这样真的可以吗?找了一天误解啊……纠结……你尝试过吗?
5# liujiacn

网友C:
我用的是usbasp下载的,吧熔丝低位的CKSEL0-3全打钩,还要点击下面的“写入”。

网友D:
同问题啊,我使用双龙的下载器,用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65ms CKSEL=1111 SUT=11,这个可是明确说明是30.-8.0mhz。现在用超过8mhz还有效吗?还是要设计成用外部时钟,选外部时钟那个选项啊
外部时钟 6 CK + 0 ms CKSEL=0000 SUT=00

外部时钟 6 CK + 4.1 ms CKSEL=0000 SUT=01

外部时钟 6 CK + 65 ms CKSEL=0000 SUT=10

网友E:
都不带看datasheet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