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C 里面watch窗口的用法

楼主(2010-09-30):
请教Keil C 里面watch窗口的用法

Keil C for ARM(uVision 3)集成环境里面,如果我想观察一个变量的值,把它加到watch窗口。可是这数据能显示的数据类型只有Hex Deci这两种。如果我有变量时char型,signed 型,float型,和double型,该如果查看这样的数据呢?(感觉这个watch窗口用起来真是不方便)

请指教

网友A:
那就用HEX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看里面数据,然后用计算机转的!呵呵!我觉得还好吧!

网友C:
不错了,IAR貌似显示的都是十进制的

网友D(2010-11-18):
可以在多种数制中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