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线性电源

楼主(2010-09-30):
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吗?特别是VT3的作用。

网友A:
交流电整流平滑后加到调整管T1,T2作为误差放大器使用,将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之差放大后调整T1的Vce,从而达到稳压的目的。T3是限流保护

楼主:
怎么样的限流啊,旁边限流电阻大小如何选择?

网友B:
3楼:
该电路正常工作时,T3是截止的。R4R5分压,给T3发射结施加了一个反向电压。输出电流将在R6上产生压降,如果R6两端电压大于R4R5分压再加上T3发射结开始导通的电压,则T3开始有集电极电流。T3的集电极电流将分走T1一部分基极电流,使T1基极电流下降,T1中电流减小,结果是输出电压下降。(后面还有,但楼主先把这段看明白)。

网友C:
楼上的分析特别细致,有两个疑问,T1刚一上电是怎样工作的。R3作用是什么?期待下一节课。

网友B:
5楼:
上电后C1在第一个工频半周期内即被充电到接近于变压器二次峰值,这是不受反馈电路控制的。T1由R7供基极电流而开始导通。
由于C2上电时充电,T1基极电流上升会略慢于没有C2时的上升速度,不过C2容量相当小,影响不大。

网友D:
呵呵,直接一片7805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集成的7805,W117都可以满足。
   有时候也需要分立单元组成。呵呵

楼主:
楼上的分析特别细致,有两个疑问,T1刚一上电是怎样工作的。R3作用是什么?期待下一节课。
引用 网友C:

R3与稳压管组成基准电路,稳压管上端为基准电压。
T1是调整晶体管,由R1,R2,RW组成的取样电路中的取样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的误差电压去控制T1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