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35测室温读进来的数据一直在变化,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0-09-30):
用LM335测室温,通过AD7705读进来的数据一直在变化(几十甚至上百的变化),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A:
漂移。检查反馈回路。

网友B:
给出你的具体电路。

楼主:
LM335电路图,帮忙看看

网友C:
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原因呢?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看看电压是否稳定的。
如果是稳定的,就可以怀疑后面的ADC电路问题了。

网友D:
不知布线如何,还是按LS的说法测下.
如果电路都不稳.先解决电路问题

其中可以考虑一下:在ADJ处加一个小电容看看.(着重,小)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F:
先排除外界影响,我用三极管做传感器的温度计,没有风的时候只有1个字的跳动或者不跳,一阵微风吹来都会跳2-3个字的.

楼主:
原来 是切换通道时,进行自校准影响的。请问不自校准行吗?

网友G:
那你不要AD采样到什么就输出什么,把采样到的数据处理一下。
比如,连续读10个样本,求平均值输出。读第11个样本时,丢弃第1个,输出平均值,以此类推。。

楼主:
我连续读16个样本,去掉最大最小各4个,求平均值。没有作用

网友H:
程序编错了吧

楼主:
呵呵,我想没有

网友I(2019-10-17):
求程序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