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场效应管,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0-09-30):
我现在想用一个功率管做开关,负载是一个700UH线圈和限流电阻。,我想在前面加一个驱动管用来提高后级管的关断速度,这两个管如何选择。譬如,是选择增强型的还是耗尽型的,然后是N or P的,谢谢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大功率(高耐压,大电流)MOS管几乎都是N沟,由于工艺和材料问题,P沟难于做出大功率管,而且价格也贵。
中小功率P沟管还比较容易找到。
这类功率管,几乎都是增强型。
这两条,已经决定了你并不能随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