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0-09-30):
各位大虾,我想在一便携仪器上实现湿度检测功能(湿度检测只是该仪器的一个附加功能),不知道有什么湿度传感器可以推荐下,最好是输出数字量的,类似DS18B20那样,查了下数字湿度传感器有SHT1X系列,似乎价钱有点贵,不知道还有哪些常用的低成本数字湿度传感器,请各位大虾推荐下,谢谢!

楼主:
谢谢T叔帮助

网友A:
便宜的就是质量差

网友B:
用2个ds18b20测湿度,精度就非常高的且又非常便宜。不过运行比较麻烦。

楼主:
请教下DS18B20是怎么测量湿度的

网友C:
就是干湿球温度湿度测量原理。

网友D:
干湿球法很精确,就是比较麻烦,需要做工装并定期加水。

网友E:
1、找1个2毛的温度传感器+找1个近2块的温度传感器(台湾)+找1个近1块的单片机芯片(台湾)+再与你上位机相接
2、精度正负5%,两端差点,在正负8%以内

网友F:
10楼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E(2010-11-01):
1、找1个2毛的温度传感器+找1个近2块的湿度传感器(台湾)+找1个近1块的单片机芯片(台湾)+再与你上位机相接
2、精度正负5%,两端差点,在正负8%以内
3、温度国产很多的,如“南京时恒”;湿度如“台湾奇力新”;芯片如“台湾十速”

网友G(2013-02-17):
像传感器这种高精度的产品,还是不要用太便宜的。

网友H:
DS18B20难道也可以测湿度?!我只知道可以测温度。

网友I:
DS18B20难道也可以测湿度?!我只知道可以测温度。

一只传感器包纱布,再把纱布浸水里,通过虹吸使传感器保持湿润,水份蒸发吸热,使之温度降低一些.另一
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
用测量干湿球温度方法算出湿度,不过维护很麻烦,你得保证湿球不断水,哈哈,80年代用这种方法.现在数字温湿度模块不是很贵,7元多搞定,没人用干湿球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