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STM32 ADC太烂

楼主(2010-09-30):
试了STM32 ADC太烂,电阻分压测试,漂来漂去, 变化量达到16, 相当于变成8位A/D, 如果采用平均值还好, 但假如用来做示波器,不能用平均值的方法,就有问题了,  还不如山寨STC的稳定, 测试条件是相同的,参考电压都是接VCC的.

网友A:
你用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B:
是的,硬件的纹波是不是太大了,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交流成份

网友C:
8位A/D的精度,用于示波器其实够了。

当然STM32的内部AD,其实挺不错。

网友D:
变化量不超过4,也就是相当于10位ad,这其中还可能有待测电压的波动。

网友E:
不会吧,楼主看看电源上的纹波呢

网友F:
我使用101和103的片内AD均很稳定

楼主:
我用的是原厂的MCBSTM32开发板,多层板的,请看和STC的波形对比吧,脉冲是800US的, 由于采样率不同,显示的宽度有所不同,如果说电源有波动,这个波动频率也太高了吧,至少500KHz,应该早被滤波电容过滤了吧。另外发现用1MHz采样时,AD输入口有30UA漏电,采样率越低,漏电越小。

楼主:
另外用DMA保存AD结果,发现通道错位,一直没有解决, 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很多人都说有相同的问题,通道错位,AD值不稳。

楼主:
上面图形中,STM32波形比较矮就是因为漏电的原因,因为信号源是红外接收头,有30K的上拉电阻。

网友A:
我用的是原厂的MCBSTM32开发板,多层板的,请看和STC的波形对比吧,脉冲是800US的, 由于采样率不同,显示的宽度有所不同,如果说电源有波动,这个波动频率也太高了吧,至少500KHz,应该早被滤波电容过滤了吧。另外 ...
引用 网友G:

这是哪家的原厂开发板?ST没有这个开发板。

给你个应用笔记看看:

AN2834 - 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 in STM32F10xxx devices.pdf

网友H:
这种帖子上来就是唉拍的。

网友G:
这是哪家的原厂开发板?ST没有这个开发板。

给你个应用笔记看看:
引用 网友A:

这是KEIL的开发板

网友I:
示波器的AD本来就不高

网友J:
呵呵,楼主有点踢馆的味道!
keil的开发板又怎么样?它仅一个程序开发的功能DEMO板
楼主的测试方法本身就有问题,你敢打包已精通了STM32 的ADC接地技术?
每种MCU的ADC本身有其接地要点,正确的测量就是按照厂家的推荐电路接地点。所有测试仪器都应接到真正的大地上,人体必需去静电,ADC入口处待测的信号应没有任何干忧叠加!
并且待测信号源应符合ADC要求的最低输入阻抗!

网友K:
通常不会有很大偏差的啊;个位跳是正常的;
不过说明手册中也说到过,电源和数字部分直接联接,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很影响ADC精度的;
你自己做个板,把ADC部分的电源和数字电源随便隔离一下就会好很多的;
还有一点,如果对ADC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在输入端加一个RC滤波,如104,103,102甚至101等都会改善很多的;电阻随便你选择,如10K,1K;

网友K:
退一步说,示波输入端的高阻抗探头也许更难搞一些;

楼主:
选STM是觉得性价比很好,非常适合我的项目,可是碰到这个问题让我困惑好几天,如果不能解决还得重新考虑方案。
如果没有问题我也没时间瞎扯,另外订了一套其它公司的开发板,等板子到了再做测试,一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结果。

网友L:
发生超出想象的偏差,
根本就不用怀疑STM32,

更不应该发这个帖子.

网友M:
哦呵呵呵呵,挨拍了。

网友L:
呵呵,

说不应该发这个质疑性质的帖子,是因为:

要是STM32的ADC有如此大的偏差,

还需要等到LZ现在来发现?

早就吵翻天。

本人用stm32的ADC感觉就不错啊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有不同的芯片 103RBT6,103VBT6,10VET6,  基本上可以确定STM的问题, 通过第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试出来,如果大家手头上有STM32 开发板可以试试,  在ADC的管脚上接电流表到VCC, 在没有转换之前, 电流显示为0,转换进行时,发现电流为30uA左右.

楼主:
第二个实验,在ADC输入脚上接3K电阻到GND,同时接上示波器,程序每隔100MS对ADC采样500次,观察到的波形如下,每隔100MS有一个脉冲, 正常情况下ADC脚应该一直为0才对,说明AD转换时脚管有一定的电流,造结果错误

楼主:
我们再来看这个脉冲内部的情况,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了吧,我并不是在这里胡说,有条件可以测一下,为了解决ADC的问题,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STM32 ADC的问题,有很多人反映有问题, 换一下思路查NXP  LPC21XX的ADC问题,就非常少反馈.

网友A:
1)请说明你测得的脉冲幅度
2)请说明你测试时外部输入电压的大小和阻抗
3)请说明你测试仪器的型号和精度

网友N:
这个估计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J:
64脚封装的ADC参考电压与VCC连接在一起,AVCC在MCU内供给了多少个模块?这些模块的总电流是多少,这个有待确定。若果MCU内部AGND的接地不好,很可能会产生ADC转换波动。

楼主 得先确定示波器本身的接地噪声问题,能否把PCB接地点图发上来分析一下。一面之词,让人很难相信。

网友J:
STM32 的64脚封装ADC参考源与VCC连接在一起,俺也本着怀凝的态度跟楼主一起探讨ADC的波动性。
很欣赏楼主的求真态度。

网友J:
从24楼的示波器看到脉冲宽度大约在160 us ,换算成ADC的转换时钟大约是100K。
楼主可否把测试程序发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O:
测试代码,PCB布线图没有给出的情况下,LZ的标题应改改,
否则人人都可以来抵毁一下STM32,这个坛还用不用开下去!
对于倒乱份子,建议香主大刀一挥XX。

网友A:
测试代码,PCB布线图没有给出的情况下,LZ的标题应改改,
否则人人都可以来抵毁一下STM32,这个坛还用不用开下去!
对于倒乱份子,建议香主大刀一挥XX。 ...
引用 网友O:

哈哈,公共论坛就是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正面的意见要有,反面的意见也要有,只要不是人身攻击、肆意谩骂,大刀一挥就不必了。

STM32的性能是大家有目共睹,不足的地方也应该让大家看清楚,以便更好地用好这个产品。

我也像29楼说的那样,很欣赏楼主的求真态度,所以才会再26楼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得到更加量化的数据;如果是器件的问题,或是测量方法的问题,也可以更加准确地知道问题的所在。

网友A:
赞成贴出测试电路、PCB布线图和测试代码,供各方探讨。

网友J:
24楼的ADC时钟还要乘以500     也就是100K*500=50M
//。。。程序每隔100MS对ADC采样500次,观察到的波形如下。。。
STM32的ADC时钟谁说可以到50M的????!!!!
换算成ADC的速率大约有: 50M/12= 4 M
STM32 手册上标的是多少??? 手册上标的极限是1M!
楼主超标3倍多使用!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P:
24楼的ADC时钟还要乘以500     也就是100K*500=50M
//。。。程序每隔100MS对ADC采样500次,观察到的波形如下。。。
STM32的ADC时钟谁说可以到50M的????!!!!
换算成ADC的速率大约有: 50M/12= 4 M
STM32 手 ...
引用 网友J:

飞船眼花

网友J:
看过大柒坊的电视剧吗?陈六子 略施小计就令到银行挤提,一夜之间破产。
楼主想学陈六子?只可惜学艺不精,火候未够。

网友J:
一级菜鸟 连示波器还没看懂?
24楼提供的图片,高宽度的脉冲就是ADC连续工作转换500次的时间,那些小脉冲就是关闭ADC停止工作后看到的示波器本身接地噪声。

网友J:
楼主的示波器实在是太垃圾了!
看了楼主的签名才恍然大悟:“软硬件开发,虚拟示波器,红外遥控器测试仪,单片机反编译技术”

虚拟示波器本身与PC间的接地噪声已经有一大堆问题夹杂在其中。这个关键技术国内没有几个精通的!
等俺有空找一个时间,BS一下楼主的那个一钱不值的虚拟示波器!
俺认准的好东西,楼主想来误导俺,打击本人的信心,那俺就先揍偏你!!!

网友Q:
飞船好大火气:lol
STM32的ADC精度很高,这个不用怀疑的。我做的东西上,数据跳动不到万分之三,还包括了信号源的误差。俺穷鬼一个,没有高精度的信号发生器,给不出确切的有说服力的数据来。只是自己用两个调压器做了个电流发生器,串联了一只黑壳子的老旧的指针电流表来测试采集精度。

楼主:
TO 26楼:
脉冲幅度可以从图上看出,外部输入电压的大小和阻抗也已说清,就是ADC输入脚接一个3K电阻到地,没有输入其它信号,仪器的精度足够测出问题。

TO 30,34楼:
请仔细看,从25楼图中可以看到转换周期约2US左右,也就是500K左右采样率,与我的程序一致,何来50M?

网友A:
TO 26楼:
脉冲幅度可以从图上看出,外部输入电压的大小和阻抗也已说清,就是ADC输入脚接一个3K电阻到地,没有输入其它信号,仪器的精度足够测出问题。

TO 30,34楼:
请仔细看,从25楼图中可以看到转换周期约2US左 ...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你是在回避我的问题;这没有关系,你仍然可以贴出测试电路、PCB布线图和测试代码,让大家来证实和补充你的测试结果。

另外,提醒你3点,请看下面来自STM32数据手册中有关ADC部分的一页:
1)这里给出了ADC测量的典型电路,请注意我圈出的部分,RAI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不同的采样频率下,需要使用的RAIN也不一样。你没有给出程序,也没有说明测试时使用的参数,所以不知道你的RAIN是否合适。

2)没有看到你的PCB版图,不知道系统中的去耦电路是否良好。

3)假定你的测试正确(这点还需要验证),你也只是显示了ADC引脚可能有对外的电流输出,但并没有证明这个电流输出是否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其实你是有机会证明的。

网友A:
这里贴出的是STM32勘误手册中有关ADC的一个已知Bug,你可以看看是否与你的测试结果相关。

网友A:
非常希望楼主贴出测试电路、PCB布线图和测试代码,这样我们(还有所有网友)可以验证你的结论的正确性。如果确实是芯片的问题,我们也会暨此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是测量方法有误,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

网友J:
俺对主要段落代劳翻译一下:
The glitch amplitude is less than 150 mv with a typical duration of 10 ns(measured with the I/O configured as high-impedance input and left unconnected).
那尖峰脉冲小于150 mv ,典型的宽度是10纳秒。(测量时IO口设置成高阻抗,并且IO口处于浮空状态)
If PA0 is used as a digital output, this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signal.
如果PA0设定为数字输出,尖峰脉冲对其没有影响。
if PA0 is used has a digital input,it will not be detected as a spurious transition,providing that PA0 is driven with an impedance lower than 5K 。
如果PA0连接的电阻少于5K,把PA0作为输入也不会贞测到尖峰脉冲造成的虚假转换。
This glitch does not have any influence on the remaining port A pin or on the ADC conversion injection results,in single ADC configuration.
这尖脉冲对PA口的其它脚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影响到其它PA口ADC单独设置的转换结果。

网友P:
俺对主要段落代劳翻译一下:
The glitch amplitude is less than 150 mv with a typical duration of 10 ns(measured with the I/O configured as high-impedance input and left unconnected).
那尖峰脉冲小于150 m ...
引用 网友J:

第3段最后一句翻错,飞船重来下

网友J:
说俺翻错的老头,你拉倒呗。俺可没空指点你英语翻译的技巧。

网友R:
俺对主要段落代劳翻译一下:
.........

if PA0 is used has a digital input,it will not be detected as a spurious transition,providing that PA0 is driven with an impedance lower than 5K 。
如果PA0连接的电阻少于5K,......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LS两位大虾,俺没学过e文,不懂e文,上面这句译文,俺理解成:

如果PA0设置成数字输入,则相当于提供一个输入阻抗低于5K的PA0输入。

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S:
某些人就是搞笑,,,

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

网友T:
AD引脚转换的时候要给内部采样电容充电,对外部输入阻抗有要求,应该外接个小电容使阻抗降低,STM32因为一直加电容所有没发现问题, 我同事用TI的2407采样温度传感器LM335,没加电容根本没法用,

网友C:
AD引脚转换的时候要给内部采样电容充电,对外部输入阻抗有要求,应该外接个小电容使阻抗降低,STM32因为一直加电容所有没发现问题, 我同事用TI的2407采样温度传感器LM335,没加电容根本没法用, ...
引用 网友T:

STM32的AD对外部输入阻抗确实有一定的要求,但并不是要求非常高。用10k电位器分压后接STM32的AD,用50个周期左右的采样时间,测量下来精度还不错。

网友J:
//48楼:
//某些人就是搞笑,,,
//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
俺生平最讨厌被别有用心的人误导!
再说,就你们这点英文翻译水平,想蒙俺,那是在班门弄斧。

网友Q:
好热闹啊:victory:
发一图,给不相信的人们
输入阻抗:1.5K,未加运放驱动,采集4通道,第5通道用来判断ADC是否异常。前四通道减掉了2048的中心点数值,所以可能有负的数值。这些是没经过数字滤波的实际数值,第5通道没减中心点,所以在2048左右

网友Q:
好模糊呀,点击放大就清楚了

网友C:
40928好热闹啊:victory:
发一图,给不相信的人们
输入阻抗:1.5K,未加运放驱动,采集4通道,第5通道用来判断ADC是否异常。前四通道减掉了2048的中心点数值,所以可能有负的数值。这些是没经过数字滤波的实际数值, ...
引用 网友Q:

通道0~3的结果看上去还不错,通道4显得差点。

网友J:
随便搞出一个画面来糊弄网友们!
强烈要求楼主 改主贴标题!

楼主:
52楼, 2056-2045 = 11,   相当于AD精度变成了8-9位了,而不是12位, 除非你需要的是8位A/D,你的图已暴露出问题了。这两天我整理一下,再把相关测试结果和代码放上来。,

网友Q:
无语
经过数字滤波和FOURIER变换后,可以达到0.2级以上的精度,对于一个内置的免费ADC,已经够好了,还要求怎么样呢

网友P:
无语
经过数字滤波和FOURIER变换后,可以达到0.2级以上的精度,对于一个内置的免费ADC,已经够好了,还要求怎么样呢
引用 网友Q:

是内置,但是不能说是免费

网友Q:
:lol
是啊,这么说更符合实际
我这图是在我的调试环境下实际截屏的,怎么说是糊弄大家呢?可有造假的证据?
既然有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干嘛藏着呢,让大家都看看大师的手笔,说不定能偷点技艺呢:)

网友J:
//可有造假的证据?
俺从来不会相信一面之词,只相信本人手上的进口坦克示波器,眼见为实。
等俺PCB板子完成了,抽空再检测一下STM32的ADC稳定性。

网友U:
在怀疑芯片很烂之前先怀疑下是不是自己的水平很烂,这个不是针对LZ的,是对很多新手(不专指刚毕业的,刚接触电子设计或者某个新的领域、新的应用都算)

试想:如果STM32很烂,竞争对手早就趁机大做**了,还会等到新手在这里叫嚣?难道竞争对手的团队水平都不入新手、测试手段和测试设备都不如新手?

虚心,再虚心,不要随便说一个芯片很烂,不可能标称12位的AD,实际性能相当于8位的,ST要是这水平还不早就关门了,还能混到现在?要说相当于11位的话,估计还有人信,说相当于8位的,有些高手笑一下,有些人为是在说梦话

网友C:
要说相当于11位的话,估计还有人信...
引用 网友U:

赞同。

楼主:
测试开始,STM32F103程序

PC上的软件

下面的测试基于上面的软件进行

楼主:
测试板为MCBSTM32 原理图如下,直接用板上的AIN1(PA1)采样电位器电压,如红圈处

采样到的ADC值转到PC上以波形显示。
接地时的波形,很好

往上调一些,可以看到有波动,也许你说波动不大,是因为图的高度只有400左右像素,如果以4095来画图,就很明显了

当调到中间某个位置(约1.65V),就很夸张了,如果说板子不好,滤波不好,为什么中间这点波动非常大,应该与其它点波动一样才对。

楼主:
补原理图

网友T:
zhaoyu2005发表于 2010-10-26 10:2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61楼:  虚心,再虚心,不要随便说一个芯片很烂,不可能标称12位的AD,实际性能相当于8位的,ST要是这水平还不早就关门了,还能混到现在?要说相当于11位的话,估计还有人信,说相当于8位的,有些高手笑一下,有些人为是在说梦话

我用103估计到11位(参考电压就用的电源电压),
TI的2812,12位AD,能调到10位的凤毛麟角,所以用2812和AD的都是外扩,我同事的一个朋友说:TI说能到12位就一定能到,但实际调到的还真没发现,9位都不容易,

网友A:
请楼主看看你这块板子的PCB设计,尤其是电源滤波部分,是否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要求去做了。

再有,你在测试时候的系统供电电源是什么?干净吗?

楼主:
在第二个板上测试,图如下,MCU为103VCT6,100脚封装,VDDA外接3。3V,板子由USB供电

这个结果就很好,估计和64脚/100脚VDDA内接/外接有关, 之前那MCBSTM32板是64脚MCU,VDDA内接VDD

但这个调到1.65V时出现了和之前一样情况

楼主:
把电位器去掉,直接接560欧电阻到PA1上和地之间,不接其它元件,测到AD值竟然不为0,换成接220欧、100欧才基本为0

网友C:
测试板为MCBSTM32 41037原理图如下,直接用板上的AIN1(PA1)采样电位器电压,如红圈处

采样到的ADC值转到PC上以波形显示。
接地时的波形,很好

往上调一些,可以看到有波动,也许你说波动不大,是因 ...
引用 网友G:

MCBSTM32 似乎是 Keil做的STM32板,印象里有人说它在AD这方面做得 不好

网友J:
楼主的测试方法明显就不对!有你这样测试MCU的ADC转换性能的吗?
正确的测量器件的ADC的转换噪声,
1。根据噪声容限要求正确设计PCB板。
2。在ADC的输入端与地之间加滤波电容。
3。若用PC机做记录,绝对不能跟PC机共地(必需经光耦)。
4。实验室的堆放测量仪器的桌面必需有大面积的铜板,并接入真正的大地。
5。所有经市电的进线必需经过带屏蔽接地外壳的桥路电感虑波,外壳接地。

楼主的学习板只能用于学习MCU编程原理,跟实际工程测试设计相去甚远。
做为器件参数测试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想法。
真TMD被楼主吓了一跳。还好,有惊无险。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那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很象以前我们做技术支持时对客户经常说的大话,打死不能说IC不好。
按你的做法我想可以排除的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还是无解释,我又不是第一天做ADC,在一样的条件下换个STC的来做都没有发现这么多问题, 也没时间做太多测试,不行的话只有外持ADC了,

网友A:
下载了63楼的测试程序看了看,先提几点看法:

1)看得出来,楼主是个熟手,程序的注释写得比较清楚;同时你能直接操作寄存器也能说明这点。

2)请确认你的CPU系统时钟(SYSCLK)的频率配置为多少MHz?从程序中看出,如果外部晶振是8MHz,则SYSCLK=72MHz。

3)为什么你在stm32_ClockSetup()中设置了RCC->CFGR.ADCPRE=10 (PCLK2 divided by 6),而在InitAdc2()中又再次设置RCC->CFGR.ADCPRE=00 (PCLK2 divided by 2)?

4)函数InitAdc2()中校准这个等待语句似乎有问题:
  while(ADC2->CR2 & 1<<3); //等待校准结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优先级大于'<<';导致这个语句如下结果:
  while((ADC2->CR2 & 1)<<3);
下面还有一句话也是同样问题:
  while(ADC2->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5)前面我还有几个人已经提到电路阻抗的问题,根据你的电路,如果2)的判断正确,转换周期应设置为7.5周期或更大为好,但你设置的是1.5周期:
  ADC2->SMPR2 = (0<< 9) | (0<<6) | (0<<3);   //1.5周期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上述3):如果2)的判断正确,这个设置使得ADC模块的时钟频率,远远高于手册规定的频率;STM32的ADC模块最高工作频率是14MHz,但你却设置为36MHz(72MHz/2);再结合上述5),这很可能就是你测试有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除此之外电路板和供电滤波仍然还是关键因素。

楼主:
香水城果然是很细心的高手,  程序AD初始化部分是我从网上COPY过来的,其它部分是KEIL的例程, MAIN中是我写的,现在很多程序员都象生产线上的熟练工人了,到处COPY代码,我也不例外。

第3点,(PCLK2 divided by 2)确实是个错误, 我只核对了KEIL里对时钟的配置,而忽略了这里,经过更正后情况大有好转,就是12MHz + 1.5周期, 电位器调到1.65V时波动比原来小很多,2033-2055, 然后在PA1上并一个电容基本达到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其它电压点不用并电容也很好;  因为并上电容对信号带宽有影响,做高速采样可能不太好.

第4点, 最开始我也看到了,也改过,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保留原样.

第5点,我需要用的最高的采样速度,所以只能设成1.5周期了, 如果降低采样可能更好.

经过与大家的共同探讨和测试,现在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如下,不对的话请批评指正:

1. ADC脚是有一定的内阻(或者说负载),可以参见前面香水城贴的内部图, 采样率越高,内阻越小,所以最好加运放做驱动比较好。比如当用ADC对NTC做温度采样就要注意了,简单的方法是用电阻分压直接送到ADC,会受到ADC内阻的影响。

2. KEIL的MCBSTM32板始终干扰很大,用的IC是64PIN封装103RBT6,VDDA在IC内部接到VDD,不能确定是否是这个问题引起,还是板子不好。

3. 貌似ADC的时钟可以超过14MHz, 只是精度越来越差。

4. 网络上的东西不能拿来就用,水平参差不齐,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才行。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通道扫描DMA转输,通道错位,不过目前我暂时用不到.

最后希望坛友们都用务实的态度来进行交流,共同进步.

再次感谢香水城!

网友A:
关于75楼的第1个问题:STM32的ADC采用逐次逼近模数转换采样,进行转换时首先要对内部采样电容充电,然后对采样电容上的电压进行逼近转换,一次转换之后对采样电容放电并进入下个循环。如果外部电路阻抗太大,而设置的采样周期太短即充电时间太短,则会造成在转换时内部采样电容上的电压不等于外部电路电压的情况,这时转换结果当然不准或有波动。当你把电位器放到中间位置时,电路的阻抗最大,在采样周期设置不当时,肯定表现出误差也最大。

关于多通道扫描DMA转输,通道错位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种现象,也没有人能给我一个程序可以重现这种现象,如果你能给出一个测试程序重现它,我将非常感谢。

碰到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轻易下结论,如果能够像楼主说的,每个人都能用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很好地解决的。

网友A:
关于逐次逼近AD转换的原理,这里有一个旧帖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110701-1-1.html

网友J:
香水版主真有耐心。换转在俺的地盘,至少要楼主改成如下标题才搭理他。否则当作倒乱份子看待。:lol
“试了STM32 ADC 太烂?”
从原理图上看出,楼主的模拟电子技术其实还没入门。

测试电路中ADC的电容接法就是错误的。至于为什么会是错的?
麻烦楼主回去学习两年模拟电路后再上来放P话。

网友U:
回复 网友T:

呵呵,TI的除了外围器件,MCU只接触过430,所以不了解,关于性能我是针对ST的片子的,因为几年前用过4052模拟开关,极限好像是正负10V,ST的片子我用正负12V(超标应用,应该尽量避免的),有点温升(不明显),其他好几个厂家的,上电就热,前年用ST的可控硅,质量也不错,前一段时间用STM32F101的片子,正好用了AD(直接用电源电压作参考)和DMA,效果不错,虽然我对精度要求不高,但是用J-link调试看,数值跳动在5个以内(没加电容滤波),从这些经历看,ST的片子质量刚刚地

网友P:
香水版主真有耐心。换转在俺的地盘,至少要楼主改成如下标题才搭理他。否则当作倒乱份子看待。:lol
“试了STM32 ADC 太烂?”
从原理图上看出,楼主的模拟电子技术其实还没入门。

测试电路中ADC的电容接法就是错误 ...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飞船应该改姓王,历史上有个姓王的卖西瓜的挺有名。

围观你跳脚挺有趣的。

网友J:
一级菜鸟这老头的的模拟技术也太菜了,一并回去修练两年再上来放P话。

网友A:
香水版主真有耐心。换转在俺的地盘,至少要楼主改成如下标题才搭理他。否则当作倒乱份子看待。:lol
“试了STM32 ADC 太烂?”
从原理图上看出,楼主的模拟电子技术其实还没入门。

测试电路中ADC的电容接法就是错误 ...
引用 网友J:

哈哈,俺不信奉“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因为俺不信上帝,:lol    但是俺信奉人人平等的原则。

每当我犯了错误,我知道那不是我故意所为,而是认知上的某种缺失;本着人人平等的原则,我知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也并非他故意所为,也是因为认知的缺失,弥补了这个缺失,以后他也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既然人人平等,大家都有义务来帮助他,而不是嘲笑他。

网友Q:

恭喜楼主,搞定了这个纠结好久的问题。我的也发现问题所在了,竟然是分压电位器功率不足!换大功率电位器后,得到的数据如图,数据比中点电位小了点,是懒得再调节了

网友Q:
用事实说话,谢绝骂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

楼主:
想必宇宙飞船水平很高, 用的的都是宇宙进口的仪器, 接地很好,还有光耦隔离,所以他一般不会碰到我们常人所碰到的问题.

网友A:
希望大家在讨论技术问题时,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不要去评价他人的水平和人品,他人的水平和人品与技术问题本身无关。

楼主:
回78楼 宇宙飞船:
你说的是电位器两端并了一个电容吧, 这种事你就不用提出来,显得你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