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芯片节温还是指环境温度?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9-30):
TO-220封装的怎样测节温才是最准的?,是背后的一大块金属片吗?

网友A:
背后那块金属片已经与结温不一样了。要准确计算结温,必须测量该金属片温度,并且知道结到金属片热阻(一般datasheet上有此参数),以及金属片到大气或恒温槽热阻(需要测量)。

楼主:
这么说,数据手册给出的温度范围又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B:
背后那块金属片已经与结温不一样了。要准确计算结温,必须测量该金属片温度,并且知道结到金属片热阻(一般datasheet上有此参数),以及金属片到大气或恒温槽热阻(需要测量)。 ...
引用 网友A:

有的芯片都给出了热阻,另外好像也有经验公式算热阻的。

网友C:
当然有意义,特定的封装就决定了热阻,进行系统热设计时必需考虑,结温才是反映器件本质温度特性的,所有功率器件都要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