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正码反码如何区分?

楼主(2010-09-30):
(无正文)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有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之分。绝对编码器不需要区分正转反转。增量编码器是用两个有相位差的脉冲来表示。A路超前于B路是一个旋转方向,B路超前于A路是另一个旋转方向。
绝对编码器的编码,有串行也有并行,有二进制码,BCD码,格雷码等等,需要查该型号编码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