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欧姆龙的这种光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2010-09-30):
如下图所示
我用555做了一个红外开关的发射端
做的时候把555接成方波发生器
然后我在调试的时候,输出频率在很大的范围内
接收端都会有输出.
能告诉我接收端的原理吗?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发射端一定要用方波去驱动红外发射LED呢?好多书上都是这么用的
直接像LED一样用不行吗

网友A:
因为接收端只认方波红外.

所以不行.
如果你接收端只要是红外就认的就可以

楼主:
这个里面的接收端的典型的电路图可以 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