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选型

楼主(2010-09-30):
(无正文)

网友A:
至少需要选择这几项参数:
1、漏极耐压。
2、最大漏极电流。
3、门极开启电压。需要你的驱动电路可以驱动。
至于Rds,当然是越小越好。Rds越小,导通损耗越小,管子发热较少。

网友B:
boost电路?这个要跟你的电路结构选型来不同对待的。

网友C:
学习了 很受益

网友D(2010-11-11):
反相耐压值,栅极电压,MOS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