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神仙求助,使用bootstrap时向量设置问题?

楼主(2010-09-30):
请问大家一下,我用bootstrap加载应用程序,bootstrap里面有中断向量表放在iram的首地址,而我的应用程序原来是直接在sdram中调试运行的,中断向量表也放在iram首地址中,可用IAR生成的bin文件有500多M,后来发现是用icf配置的时候,地址范围从0x300000到0x20000000都包含了进来,现在的问题我想解决有几种方法:
一种:把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去掉,修改bootstrap中的中断向量表,而这样需要添加许多函数到bootstrap中。应用程序中将不再有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处理函数的设置.这样地址范围就不用这么大了,直接从0x20000000开始.
二种:在应用程序改变分配地址空间,把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向量处理函数都放在sdram的首地址,用地址重映射sdram的首地址为0,这样将不用修改bootstrap。二种方法可行不?
请大家指导一下我

楼主:
我使用的是at91sam9261

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我想通了,第二种方法不行,只能用一种

楼主:
这二种方法都错了,终于弄懂了,只要在应用程序中设置一下链接器的配置文件就可以了